DELL N5010灰屏

楼主(2016-05-15):
如题,DELL笔记本,客户拿过来的时候不上电,显卡短路,换了显卡后在DELL按F1后就灰屏,显卡又换了一个,还是灰屏 BIOS也烧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修到过的兄弟帮帮忙 谢

网友A:
是什么芯片组平台的,显卡确定换好了吗,用原装电源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芯片组平台的,显卡确定换好了吗,用原装电源试试看

显卡确定是好的,换了三个了,电源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确定是好的,换了三个了,电源也不行

换了三个,不可能三个都是坏的吧,同一现象

网友:
bios 多刷2个

网友C:
印象中。。论坛里有帖子说这个机器可以直接取掉显卡改集显?0752001的北桥的啊。。。

网友D:
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掉电,还有会不会是刷的BIOS显卡程序不对

网友E:
北桥再看看,不过这个应该是板还有问题。这个北桥一般加热下就行的

网友F:
屏线接口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晕,网络问题,一下回复那么多条。看看接口供电正常不,外接正常吗?

网友:
修好了,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论坛里有帖子说这个机器可以直接取掉显卡改集显?0752001的北桥的啊。。。

就要独显,不过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掉电,还有会不会是刷的BIOS显卡程序不对

BIOS烧了N多个,都是一样,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桥再看看,不过这个应该是板还有问题。这个北桥一般加热下就行的

不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线接口的供电都正常吗?

DELL画面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线接口的供电都正常吗?

不是屏线供电问题

网友:
修好了,是主板问题

网友G:
不厚道,没修好之前求救,修好了以后也共享下对吧。直接说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厚道,没修好之前求救,修好了以后也共享下对吧。直接说主板问题。

忘记说了,CPU供电芯片氧化,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机子修好了,CPU供电芯片氧化,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额  cpu供电虚焊烧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额  cpu供电虚焊烧bios吗

请看清楚内容,完全在罐水

网友:
cpu供电为啥会影响显示信号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机子修好了,CPU供电芯片氧化,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CPU会影响到灰屏?还真没遇到过,不过修好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会影响到灰屏?还真没遇到过,不过修好了就行

我也没遇到过,是看出来的

网友:
cpu一般是死机的多

网友:
CPU供电会影响灰屏确实遇到过,但是就是不知道啥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