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15):
联想IH61M不触发维:

测量条件如下CMOS跳帽没电压(论坛有例子说这个板子触发后才有,先不管)
电池电压2.77V正常
3VSB PCIE B10测量  3.39V正常
晶振 两脚有压差
RSMRST#3.41V正常

开关排针有3.39V  按一下有高低高
PWRBTN#有3.34V 按下开关有高低高跳变
SLP-S3# 有3.34V SLP_S5#有3.39V
PSON 有4.58V  测量 电源绿线 4.58V
IO待机3VSB 有3.38V正常
本来想着确定下故障,订IO更换,没想到直接烙铁脱焊IO  问题解决了。触发亮机
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A:
SLP_S3#已经出来了,PSON不被拉低应该是IO的事儿了,你可以 强制拉低PSON看看会不会跑码,当然是要在SLP_S3#出来以后再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_S3#已经出来了,PSON不被拉低应该是IO的事儿了,你可以 强制拉低PSON看看会不会跑码,当然是要在SLP_S3 ...

回收来的板子 不干上U啊。。怕的。

网友B:
假如是IO坏不能拉低PSON  强制上电是可以跑马亮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如是IO坏不能拉低PSON  强制上电是可以跑马亮机的

那我大胆测试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大胆测试下哈。

用坏的U试机看看电压出来没有,电压正常的话再上好的U,就放心了

网友D:
楼主换IO试过了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大胆测试下哈。

有坏U早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IO试过了吗如何?

没有这个IO X宝定要15含路费 所以在问问大家确定下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是IO坏不能拉低PSON  强制上电是可以跑马亮机的

强制可以开机。。吓死我的 怕CPU烧

网友:
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
嘿嘿 加焊IO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加焊IO  换都不用换

网友:
维修好就是开心,经验呀

网友E:
一般我也是和你一样认为是IO坏了我都会烙铁脱焊IO   再干IO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也是和你一样认为是IO坏了我都会烙铁脱焊IO   再干IO

嘿嘿 小经验。

网友:
先加焊,不行再换

网友:
没有主旨 这种板I/O是通病  先加焊 然后再换

网友:
【迅维】网就是厉害,电脑问题都能解决的

网友:
学习经验了,都是高手

网友F(2016-09-23):
有图纸没有 ?我这插电风扇转一下 报警两声 然后 没有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纸没有 ?我这插电风扇转一下 报警两声 然后 没有待机

论坛里面好像有的把。

网友:
已经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