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7WA 通病 通电无反应 指示灯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6-05-15):
联想L197WA 通病 通电无反应 指示灯不亮的问题
拆机测电源板输出正常 驱动板测得 5V 3V 正常 1.8v变为1.0V左右, 通过测试,发现1.8V是由3.3通过两个三极管 转换而来 ,测这2个三极管B级电压为 2.4左右,但是是输出为1.0V 拆掉这2个管子 测 有一个坏··更换搞定 ,正常B级电压为2.68V 才能输出1.8V  如

网友A:
这个应该算通病  以前有个帖子说 用两个二极管串联 得出1.8  但具体没说用什么型号的二级管···有知道的说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算通病  以前有个帖子说 用两个二极管串联 得出1.8  但具体没说用什么型号的二级管···有知道的 ...

楼主你这个没有出来图片啊。重新上传一张吧,。其实1.8V不正常可以用个LM1117改一个也方便。3.3V转1.8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没有出来图片啊。重新上传一张吧,。其实1.8V不正常可以用个LM1117改一个也方便。3.3V转1.8的

是的,怎么上传不上啊,只能添加了网络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怎么上传不上啊,只能添加了网络图片

点击高级模式然后点图片啊,应该就可以啊

网友:
图片显示未经允许不可引用,什么情况,不能放到电脑上再上传的吗?

网友:
配图会更完美

网友:
两个二极管串联分压1.4,得到1.8V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