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盘补锡

楼主(2016-05-15):
请问下936烙铁一般温度调到多高 拖锡的速度是快一点儿好 还是慢一些好 先谢谢了

网友:
焊接无铅 标准温度 375 ±25度。
如果你的烙铁是杂牌,建议400度左右吧。
拖锡速度不太好描述,你看下我们的焊接视频哦
http://pan.baidu.com/s/1jGFpvP8

网友:
好的 明白了 视频太好了 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快克946B我一般温度是350-400度左右。

网友:
有个测温仪好点,不同的烙铁是有误差的,

网友:
自己的工具,通过使用就能摸索出合适的使用温度

网友:
这个不应当成为问题,只是你熟练操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