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B开机有时死机有时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5-15):
主板  A780L3B VER 7.0
故障: 有时能开机 进系统 ,用一会就死机 或开机复位灯常亮,无复位
测量 内存电压 1.6V  桥电压: 1.23V  CPU电压 1.1-1.4V不停跳变  处判CPU供电故障  ,下手搞!!

CPU供电芯片是L6713A

测得46 SS_END/PGOOD 电压异常  跑线发现有个三极管失效 换掉 OK  然后上图

网友:
映泰的三极管是挺爱坏的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一体机也是这故障··时开机·时不开机··烦啊·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很多主板都爱坏这些信号的三极管

网友:
那几个3极管是pg信号的?

网友:
3极管是放大信号作用吗、是pg信号发到3极管的什么地方

网友:
认为是硬盘问题!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神回复,利害呀。实在,实用。

网友:
这板103排阻坏的多

网友:
有板子对比,还是一件幸事

网友:
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映泰的板子不太好修,但是功耗很低,适合网吧使用。

网友:
休不了台式机主板

网友:
你们修台式机都是怎么修的 啊 台式机我就是换啊换的

网友(2016-06-15):
  牛B 啊 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应该配个电路图上来,

网友:
都说不清楚  ,还是 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搞错了?那里的2.7V有电压的情况下,北桥供电是没输出的。反正我现在正常使用的板2.7V那里是没电压的,前级有控制信号拉低的

网友(2016-07-31):
不错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
胆大心细啊楼主真是

网友:
多看看论坛还是有好出的啊

网友:
多谢楼主!我刚好也修到一片,故障和楼主的一样,也是电源管理芯片EN脚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应该是EN不稳定导致

网友(2017-05-19):
这么大片三极管,上个图标一下具体哪一个,给大家省点时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