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是不是一定要珠子变亮才算真正的加焊好?

楼主(2016-05-15):
加焊,是不是一定要珠子变亮才算真正的加焊好?
如果没有亮,使用的时间会不会比,加焊亮的时间短??
这二天碰到一些amd的独显机器,有的是北桥,有的显卡,有的加焊亮了,就坏了。重植也没有用,我现在都不敢把它们加亮了。。不加亮就OK,但不知道可以用几天。。

网友:
能推动后,稍等5秒即可。

网友A:
  亮了就代表地下芯片全焊动了。。  但amd的芯片很多好像是核心虚焊。。不是底下的焊点虚焊

网友B:
我连看都不看,跑一遍曲线完了就试机,一般都行
笔记本相对台式机和显卡,PCB更加薄更不耐热,所以不能长期加热,用出厂的无铅曲线跑一遍基本OK

网友:
等能推动啊,变亮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主要看锡融没融

网友C:
都没有,AMD的机器加焊都用不了多长时间,短的几天时间,长的也不超过1、2个月,所以我现在遇到AMD的桥和显卡问题的我一律不修,叫客户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连看都不看,跑一遍曲线完了就试机,一般都行
笔记本相对台式机和显卡,PCB更加薄更不耐热,所以不 ...

最后一部,上部,下部各是几度

网友D:
你用风枪吹一下也可以亮··但是不耐用·一定要加焊到芯片能活动才算合格加焊··AMD的北桥加焊时容易坏··小心点··

网友:
上BGA AMD都容易坏   不用上太高温度

网友:
加焊本身就是用不了多久  是芯片内部的问题

网友E:
加助焊剂,芯片能推动就行

网友F:
最好连散热器一起换了   e40机器那种

网友: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汇滴成海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网友: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後天、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艾薇巴迪跟我一起嗨嗨嗨

lvjingang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变亮其实也就是熔了,,,

网友:
加焊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用不了多久  最好就是换掉

网友:
新手吧,上面吹风离芯片远点

网友:
芯片能推动就行 加焊的时候在芯片上垫个厚点的跪垫

网友G:
楼上有人说加焊一下只能用一或二个月,一般不止吧,我很少遇到低于3个月的。
加焊亮了是没关系的,但主要靠下风嘴温度。上风嘴离芯片近了,就容易焊短路

网友:
加焊"好了"那是给你的错觉,这样好了的好多时候最终结果是自讨苦吃.苦不堪言,欲哭无泪!与焊亮不焊亮几乎没有关系.

网友:
变亮代表开始化了,应该是这个样子

网友:
一般加焊 我都是轻轻的推动就行了

网友:
亮了说明锡化了,但是不代表芯片下面的锡化了,我一般都是推一下芯片看看能不能动

网友:
不一定的   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没有,AMD的机器加焊都用不了多长时间,短的几天时间,长的也不超过1、2个月,所以我现在遇到AMD的桥和显 ...

那你这生意 是怎么做的? 送上门的 生意 不做。    你不知道 可以换的么?

网友:
轻轻的推动就好了,不要再加热了,容易爆珠

网友:
加焊能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连散热器一起换了   e40机器那种

E40的机器 加焊会暴珠,打黑胶的很烦。

网友:
一般都是让曲线跑完了,看看桥可以挪动了就可以了

网友:
亮了表示芯片下的锡珠也融化了。 AMD芯片太薄,容易爆。温度别弄那么高。

网友:
ATI的就要注意了,NV的倒是没问题

网友:
不一定,热胀冷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有人说加焊一下只能用一或二个月,一般不止吧,我很少遇到低于3个月的。
加焊亮了是没关系的,但主要 ...

意思就是说,AMD的维修价值不高了,3个月也不长啊

网友:
加焊终究没有重植的稳定。

网友:
加焊不是焊芯片和板子之间的锡球,是芯片内部问题,要不风枪吹一下怎么会亮,下面的锡球根本没化,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换芯片.

网友:
AMD的机器在加焊的时候在芯片上加贴上几层隔热纸就好多了,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用风枪吹一下也可以亮··但是不耐用·一定要加焊到芯片能活动才算合格加焊··AMD的北桥加焊时容易坏· ...

今天加焊HP DV2的北桥  CPU却短路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也要具体的看主板用的什么芯片,有的芯片不耐高温 等做到溶珠,珠子发亮,可能芯片就挂了,我一般对于不耐高温的芯片,都会比正常温度调低一点

网友:
AMD 的桥,显卡  很容易爆掉,  BGA温度要控制好, 只是加焊不一定要珠子发光发亮。

网友:
我都先加焊。不先再重植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今天加焊HP DV2的北桥  CPU却短路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DV2我记得好像是板载的CPU · CPU和桥有相连的线路··你把桥取下在量·CPU可能就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V2我记得好像是板载的CPU · CPU和桥有相连的线路··你把桥取下在量·CPU可能就不短路了·

哦,好,谢了,   我就说 加焊北桥没道理CPU短路了

网友:
我认为AMD的怎么搞都死一大片

网友:
不是这样,加焊相对温度要低些,

网友:
加焊只是权宜之计。

网友:
芯片都是晶体出问题 不是锡柱和主板之间开焊

网友:
有铅的加焊亮了是没有问题的,无铅的吧加焊亮了,像AMD的好多都要爆,NV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加焊终究没有重植的稳定

网友:
温度到了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
最好是焊好。亮了

网友:
这种就不要弄了,来回拆,白忙活一场,还丢信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都没有,AMD的机器加焊都用不了多长时间,短的几天时间,长的也不超过1、2个月,所以我现在遇到AMD的桥和显 ...

怎么可能,楼主你加好了吗?胶垫什么的垫好了吗?这种都是送钱的机器 一般加焊最少顶一两个月 有些能顶一年多,很少有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助焊剂,芯片能推动就行

AMD的芯片一旦推动很容易短路,一般变亮就行

网友:
用热风枪能吹亮的机器,重新植球用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不用焊融化。加焊到245 就能亮。

网友:
加焊能推动等几秒就好了。。我一般都换。这样很少返修

网友:
有的不一定是锡珠虚焊  晶体虚焊也很多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是核心虚焊,不是芯片下面的焊锡虚焊

网友:
加焊一般能用多久你们?

网友:
加焊有时候还不一定亮机,还是重新植珠好点!

网友:
如果风枪吹亮了,在BGA 上加热一下就好,最好别加焊,很容易坏。

网友:
AMD的桥最辣鸡,一大半坏的很彻底,不像NV的芯片大多还给你一次加焊的机会

网友:
AMD温度高了容易爆珠的,一般我们加焊都要改风扇的

网友:
这个没什么标准吧?只要能修好机就行了,管它亮不亮

网友:
亮了最好  但是  有可能爆锡

网友:
加焊BGA的也很容易再出问题。

网友:
最起码也要熔了锡啊,你稍加热可能能亮,但用不住,用风枪吹几秒有的也能亮,只能是测试,没有意义用不住

网友:
直接换一个新的料上去就好啦 做到可以推动就可以啦

网友:
245 这个数值 问题都不大。。。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是跑完无铅曲线就好了

网友:
其实AMD的芯片根本就不是锡球虚焊,,,是晶圆与那个芯片PCB里面虚焊了,是芯片厂家的工艺与封胶问题,无铅长时间高温很容易虚焊,改良过封胶后的芯片明显温度低了

网友:
虚焊不是指珠子虚焊  不要搞错了

网友:
我一般要先烤再焊,还有那种老机子显卡,加焊十个有九个爆芯片

网友:
你这让我用大风枪吹的情何以堪

网友:
锡珠发亮说明已经融化,不用担心芯片与焊盘接触不良

网友:
amd百分之80是核心虚焊

网友:
不应该的啊 。你估计跳的温度有点高。。。

网友:
AMD的神片,加焊没有重植株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了就代表地下芯片全焊动了。。  但amd的芯片很多好像是核心虚焊。。不是底下的焊点虚焊

同意楼主
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风枪可以亮机了

网友:
你加焊不用珠子亮啊  他坏的是晶体 又不是下面的

网友:
很难的,打熔了怕显卡死了,不熔吧怕返修,最好报换

网友:
这个要看你对,球与BGA返修台的了解与经验了……多做N次,手感就出来了……多善于总结知识点,加油吧……

网友:
我认为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些时候不亮珠也能好有时不行

网友:
用镊子退一下  能动就OK了

网友:
好多都是芯片有缺陷  修了也会坏

网友:
做了几次基本都坏了,就直接换了,要么就180加热上个铜片风扇常转

网友:
amd的显卡桥都比较容易爆珠,所以要实时看着!

网友:
大部分还是芯片内部虚焊

网友:
不一定要亮,有时热下就行了,

网友:
看芯片啊 这个看经验啊

网友:
温度控制是个技术活

网友:
这种东西就只能搞几个月

网友:
AMD  时间不能长

网友:
芯片边上的胶水搞掉,等芯片融的时候,用镊子碰,能动就好了。你这个加亮了,亮了多久,一般5秒就好了,不要一直在那里加热

网友:
我喜欢加焊到刚好动一点,不然有些机器显卡加焊就挂了

网友:
亮不亮无所谓,都是核心虚焊,一般不是下面虚

网友:
加焊是加焊的晶体与本体之间的接触点吧

网友:
温度别太高就行

网友:
一般都动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怎么可能,楼主你加好了吗?胶垫什么的垫好了吗?这种都是送钱的机器 一般加焊最少顶一两个月 有些能顶一 ...

加焊好的机子还可以顶一年?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做的多了就会了,ATI的显卡上部温度低一些,下部慢慢加。注意看珠子的变化,轻轻推一下,如果动了。稍等就可以关闭了。要注意芯片四个角都要能动才行。可以找些料板试试后。说再多不如自己多动手干。

网友:
AMD的显卡比较薄,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焊好的机子还可以顶一年?

一般几个月都可以顶的,看你加焊的技术,还有散热搞得好不好,反正我加焊一般三五个月都行,除非芯片已经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