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非电池通病维修

楼主(2016-05-15):
           来一块a690主板,上CPU就掉电,不上CPU不掉电,测电池3.2V正常,因为考虑到上U就掉电,故障应该在CPU供电这,查CPU供电不短路,查看供电芯片ISL6566,因为这个芯片比较爱坏,找到料板,换上,跑码D3上内存,85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A:
楼主你没测下CPU供电正常与否吗?

网友:
ISL6566, 讲真的这个芯片质量不怎么好 我一般看到没有CPU供电 看到这个芯片我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没测下CPU供电正常与否吗?

上CPU掉电,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