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两台维修

楼主(2016-05-15):
             第一台,型号:B305   能点亮,但是进不去系统,硬盘和系统都没有问题,开机显示一竖排H,进BIOS出线WAIT字样,刷BIOS无果,问朋友,朋友说通病南桥虚焊,上BGA加焊南桥,上机进系统,一切OK
            第二台:型号:B300     裸板电流1.9,测供电。全部OK,刷BIOS不好使,因为不插内存不报警,判断为CPU不工作,看南桥是82801GB的台式机G31  G41南桥,特别爱坏,上BGA换桥,装上OK,电流1.1  1.9  2.2  2.5  2.2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还是要感谢LZ分享。

网友:
这都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这年头的桥特别爱坏啊

网友:
我的总是烧高压包是什么问题啊、机器是B300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技术含量不足 不过还是赞 一个

网友:
2个通病!谢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这年头的桥特别爱坏

网友A:
那个烤南桥的    还是换稳定点吧  AMD主板上随便找都有

网友(2016-06-15):
引用 网友A:
那个烤南桥的    还是换稳定点吧  AMD主板上随便找都有

这个是通病  一般都不会返修的

网友:
都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我的B300,电流跳变和你的亮机电流一样,可惜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