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40 7声报警

楼主(2016-05-15):
客户送来 一台戴尔7声报警,和客户说显卡问题 留下,加焊显卡不行还是一样,后来发现显卡电压没出来,还发现一个问题,刚触发cpu就很烫,不装散热片就掉电,板载低电压cpu怎么会这么烫呢,然后在想是不是cpu有问题造成显卡电压出不来,bios刷过了

网友:
戴尔7声amd 的是北桥,Intel的 是cpu或者pch

网友:
dell   的不是北桥就是显卡

网友A:
低电压板,温度不会马上升起来的

网友:
AMD的7声是北桥,   你可以用风枪吹北桥或显卡  看吹了那个不报警了就行了

网友:
也许是我说的不够清楚    不是AMD芯片组  是inte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板,温度不会马上升起来的

是的  但是这个cpu温度立马上去  烫手

网友:
七声是CPU检测失败,八声是显卡或没检测到屏。

网友B:
你换过CPU试没有 ?
这个月我遇到两台报警7声     换CPU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过CPU试没有 ?
这个月我遇到两台报警7声     换CPU可以了

cpu好几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