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整流管测量正常,会不会有漏电的可能性

楼主(2016-05-15):
如题,对于电源转一下就停,输出找了个遍找不到原因,肖特基会不会有这个情况造成保护。

网友A:
也是有可能的,有时肖管会并联使用,一端断路难测。
不过空载时总该有一路3.3V电压输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有可能的,有时肖管会并联使用,一端断路难测。
不过空载时总该有一路3.3V电压输出吧。

转一下就秒停,找不到原因,输出电容全换了。

网友B:
是什么驱动的?494?还是.......最好上图看看才是的。一般先检查开关管基极的小电解性能?换新的试试看,还有如494的12脚的滤波电解性能。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驱动的?494?还是.......最好上图看看才是的。一般先检查开关管基极的小电解性能?换新的试试看,还 ...

是主动pfc电源,cm6805 ps229,短接秒停

网友C:
直接换6805

网友D:
这个一般坏了就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坏了就是短路。。。。。

是啊,问题是找不到哪里短路了,输出电容全换,整流管阻值都正常,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6805

手里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