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工程师进来看看,联想T400开机白屏黑字

楼主(2016-05-15):
机器是联想T400,重装系统好几次,XP  WIN7,,都是用几天后开机出现这个样 查上面写的是《维科》一家美国华盛顿的无线通讯公司,不知道怎么彻底解决掉他,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吗?

看到这个界面其实是浏览器自动打开了,之后一个全屏界面,不让运行任何东西,电脑的鼠标(上下翻页)和键盘(上下键可用)可以用,但是操作不了任何东西,除非强制关机或休眠

网友:
没遇到过,英语也不行。感觉像硬盘或BIOS听听楼下怎么说

网友:
进PE看看什么情况,先区分软件还是硬件问题,再研究解决方案。

网友:
百度翻译下呗  工程师哪有时间关注论坛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具体情况说说呗

网友:
前两天我遇到个笔记本进系统十几分钟就掉电 谁都以为是温度高 可我进系统就看占用率百分之八九十 什么都没开  就八九十  肯定是中毒了 所以做了系统 分区好了

网友:
好多都是说不准的 先换个内存 硬盘十几天 不行就可拍出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A:
这问题还真没碰到过!第一次见

网友:
清下CMOS 或者刷下BIOS?或者你直接给他发邮件啊      @sprint.com

网友B:
好像是其他公司的,被锁了,第一次见

网友:
好假的帖子

网友:
你是在推广维?

网友C:
推广什么啊,重装系统格式化都没解决,万分紧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其他公司的,被锁了,第一次见

看着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还真没碰到过!第一次见

也是第一次见,论坛里肯定有人遇到过,求方法

网友:
还有这情况,没遇过,真的假的啊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英文太多,没看懂,希望有工程师进来解答一下,让我也涨涨见识

网友D:
是进系统后这样还是一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换系统,换内存,换硬盘,刷BIOS,换主板
你确定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E:
这是恶意程序攻击了。这个电脑的网卡MAC给盯上了。用一个好点的路由设置好,阻止外网入侵路由进而侵入这个电脑

网友:
搞不懂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进系统后这样还是一开机就这样了?

装好系统正常,反复用段时间,不定时,再次开机后就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恶意程序攻击了。这个电脑的网卡MAC给盯上了。用一个好点的路由设置好,阻止外网入侵路由进而侵入这个 ...

分析的有道理,我把无线网卡拆掉了,再装了系统,连上网,正在测试中……,测试比较麻烦,每次出现问题后必须重装系统才能再次测试

网友:
没有遇到那样的问题啊,这要慢慢查啊,先排除是不是软件吧!

网友:
感觉像硬盘和BIOS 有关

网友:
换个硬盘重装系统    感觉像中毒了

网友:
可以装个纯净版的不连网测几天

网友:
这个么肯定是软件问题了,装好WIN7,打好所有漏洞补丁,装个360。

网友F:
电脑有很多问题其实没必要过于认真,你非要问为什么就不是我们做维修应该解决的问题啦,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换件啊,换硬盘换主板再不行就换人。理论上我认为可以先换硬盘试试。其实很多格式化硬盘并不是你认为的全部清理啦,不信你看品牌机硬盘,你在格式化他的开机菜单还保留原厂的恢复选项,其实已经不好用啦,彻底清掉硬盘文件可以低格或充零。你的这些东东不可能存在BIOS芯片里,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推广什么啊,重装系统格式化都没解决,万分紧急

联想有些机子里有在硬盘里出厂或人为做了一个叫慧盾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清除你是无法将正常系统装进去的。去打工具清除它,就OK了,不懂打联想的工程师电话或者售后有一定水平的人员,一般的都是吃饭不会干事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H:
换硬盘试了没有

网友:
换个硬盘装系统看看

网友:
换了固态盘,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硬盘试了没有

换了,没有好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想有些机子里有在硬盘里出厂或人为做了一个叫慧盾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清除你是无法将正常系统装进去的。 ...

换了一块固态盘,都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脑有很多问题其实没必要过于认真,你非要问为什么就不是我们做维修应该解决的问题啦,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

换了硬盘,换了无线网卡,都没有好

网友:
没碰到过 外接是不是好的

网友:
那就应该是主板设置的问题了,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做系统试试 刷个bios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长见识了

网友:
什么贴子都来发

网友:
那你在换主板试试,换啦硬盘再换主板,最后只能换人啦。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