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2V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5-15):
主板:技嘉B75M-D2V
故障:无CPU供电
昨天接到一块技嘉B75主板,上电测量无CPU供电测了一下供电,BOOT和开启信号都正常就先放到一边了,今天手上事情少就拿出来研究一下,先来个全图 ,昨天测量开启信号都正常有1V左右,今天测量SVID信号也有高电平,断开供电IC 95836的18PIN电阻CPU电压能出来,说明供电IC是好的。那么就是还有条件没满足所以不发出cpu供电,根据B75的时序(参考H61的),内存供电正常后,桥会发出DRAMPWROK表示内存供电正常,然后再发出PROCPWRGD也就是CPUPWROK表示全板供电正常, 最容易先找到CPUPWROK测量到Q47的时候突然风扇停了然后再重启就有了CPU供电,测量Q47的C级有高电平,这时CPU供电就有了,但是断电再重启CPU供电又没了,测量Q47的C级为0V,以为三极管坏了拉低,换了还是一样。看了一下前级三极管都正常,那么就是桥发出这个CPUPWROK不稳定导致没有CPU供电, ,那么桥要发出CPUPWROK需要先发出DRAMPWROK,桥要发出DRAMPWROK需要内存供电正常,实测内存供电正常,那么看图纸DRAM_PWROK是通过R248上拉的,由于板子没有丝印,于是铜刷跑线找到这个电阻 ,测量电压一端1.5V,一端0.2V,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电阻拉低,一种是桥拉低。断开电阻测量电阻只有0.2K了,找个1K的上去,DRAMPWROK和CPUPWROK完美稳定的出来了,CPU供电也稳定了,此版修复!!
  发帖不易,大伙加分支持一下呗

网友: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感谢楼主,可惜我加不了分

网友:
楼主好历害,时序分析的好好。

网友A:
楼主这个图上也不是Q47不是三级管啊 明明一个N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图上也不是Q47不是三级管啊 明明一个NMOS

芝麻管子喊三极管喊习惯了,不要介意哈,明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芝麻管子喊三极管喊习惯了,不要介意哈,明白就好

原来如此,不过你时充推理的不错

网友:
这个案例太好了,以前遇到不明白的,看了这个案例,终于明白了。

网友B:
这个板子开机都正常,现在又有新问题了,关不了机,关机了风扇又自己转起来开机了

网友:
18脚是EN吗?

网友:
就是一个小电阻坏

网友C:
LZ你换了1K的电阻,测量正常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是 是COMP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换了1K的电阻,测量正常的电压是多少?

正常是1.5V

网友D:
LZ分析得很详细!!!我不太明白SLPS3和VCC3那两个管子是导通还是截止?CPUPWROK和VTTPWROK和锁相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

网友:
哦哦。。高电平

网友:
看来小铜刷不能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分析得很详细!!!我不太明白SLPS3和VCC3那两个管子是导通还是截止?CPUPWROK和VTTPWROK和锁相环是高电 ...

SLP_S3实测0.6V导通

网友D:
5VSB直接去了那3个场馆?那CPUPWROK和VTTPWROK和锁相环此不是低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SB直接去了那3个场馆?那CPUPWROK和VTTPWROK和锁相环此不是低电平了?

Q44的C级是低电平呀

网友:
这个板子还是有点问题,不能关机,usb有微短路,桥g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开机都正常,现在又有新问题了,关不了机,关机了风扇又自己转起来开机了

查WAKE信号或者看下BIOS里面有无关闭网络唤醒的;

网友:
实测内存供电正常,那么看图纸DRAM_PWROK是通过R248上拉的,由于板子没有丝印......这句话应该是R246

网友:
18PIN电阻CPU电压能出来  18pin你可以解释一下吗不懂

网友:
求教,铜刷跑线是什么意思?小弟新手,莫见笑哈。

网友:
时序怎么查啊,求指教

网友:
感谢楼主时序分析清晰

网友(2016-11-01):
时序,小铜刷都是神器啊!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情况很少,是吧?

网友:
是一个小电阻坏吧

网友:
技嘉喜欢用很多的三极管啊。貌似3级管还爱坏

网友:
好入心啊楼主

网友(2016-12-19):
LZ分析的好,时序分析的太好了,可惜我加不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