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LMT-S2复位灯闪不跑码(续)

楼主(2016-05-15):
因原贴时间长不能回复了,技嘉MA-78LMT-S2复位灯闪不跑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3992-1-1.html,很多朋友都说是北桥问题215-0674058,一时没找到合适的桥。扔一边很久没管它了。早几天找芯片的时候看到很久以前修那些HP留下的北桥216-0674022,坛里很多朋友说215-0674058可以代216-0674022,我心想是不是反过来也可以代换呢,还别说,一换上就亮了,测试集显等一切正常,而且北桥的温度那是特别低。上图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申再球 -2

网友A:
请问一下版主维修一下这种AMD的 能收多少钱,换一个桥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版主维修一下这种AMD的 能收多少钱,换一个桥要多少钱?

这个维修和钱无关,只是想找出板子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申再球 -2

网友: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我的泪为谁飞 -4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有时候是为了找到故障 不是为了钱

网友:
好久都没修台式机主板好多都忘记了

网友:
只是为了积累经验  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AMD的北桥很薄啊  二手的桥还可以用的住吗  AMD的桥温度很难把控

这个是新的笔记本北桥,在台机主板上使用温度超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