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4P待机短路+无DDR3_DRAMRST#(四声循坏报警)

楼主(2016-05-15):
开场白:我是来骗分的
导演:风枪VS烙铁
演员:LA-9104P
进入正题上
接同行一台LA-9104P进水机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0.231二话不说直接给客户报价150

一般情况 待机0.231  除待机芯片坏 。还有桥和EC的可能 。先不管了操起万用表一整狂点故障锁定在 待机电路的 VREG5 对地阻止0
更换芯片后 待机恢复正常  3V---5V完美出来
本以为维修就这样结束了

按下开关电流  升到0.46并且有4声循坏报警,DELL4声报警是内存检测没过 既然内存检测没过那就老老实实的量内存条件

初步故障锁定在时钟信号和DDR3_DRAMRST#

按照正常的思路应该电阻变阻用万用表实测正常索性更换电阻。涛声依旧。这尼玛什么情况 。。。。

索性在扫一遍供电看看 。。当扫到QC3元凶浮出水面

RC151电阻进液变质QC3转换出问题 。导致后续DDR3_DRAMRST# 受影响个人是这么理解。

正常的DDR3_DRAMRST# 是有下拉的动作说明内存已被复位

亮机图:
修板10分钟 发帖1小时 各位看客别忘加加分

锐杰电脑3 -2 疑似QC3的1.5V没有转换的话,根本就不跑马.

网友:
这什么情况帖子没发成功吗

网友A:
牛呀。现在转行做了销售。但还是不要忘本呀。。。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呀。现在转行做了销售。但还是不要忘本呀。。。顶。

这年头还是销售吃香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膜拜

网友:
完全不会修这些,只能捡些通病修修

网友:
论坛上好多跑码不过内存的帖子 都是这1.5v 供电引起cpu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后级的+1.5v应该给很多芯片供电才对,没有的话主板根本不能正常工作又谈何的报警?

网友:
用示波器这么熟练,厉害

网友:
这年头还是销售吃香

网友:
技术不错,手机加不了分

网友:
你是来骗分的 ,你都不怕被扣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机子是秒杀啊!

网友:
那个是三代内存检测卡?

网友:
牛B  我也有一台DELL 开机4声 进水机器本来第一天修好了··开机 第二天送来开机进系统 然后花瓶 黑屏 就开不了···后面就4声,电压也有撒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维修新手,学习了!

网友B:
这个1.5v转换没有的话应该是不会跑马的,何来的报警,我有一样的板子拆掉QC3根本就不跑马了,楼主这个贴疑似真的是骗分贴,求版主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1.5v转换没有的话应该是不会跑马的,何来的报警,我有一样的板子拆掉QC3根本就不跑马了,楼主这个贴疑 ...

1.5 v转换出来 只有 。0.3几V你没看到啊 。。。。。 确实是 4声报警  声音很小 不信你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
修板10分钟 我只能说你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