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新款4代CPU坏了,换主板还是换U呢?

楼主(2016-05-15):
遇到一个华硕的Y481电脑,i7的,3D3短路 桥坏了,但是桥在CPU里面。进水了,交换不了主板。大家说这种CPU换的成功率高吗?

网友:
不是进水交换不了,是cpu坏了没交换价值!

网友:
换板比较保险,换u不一定哦

网友:
换CPU的风险你来担,换板没有风险,成本都是用户出

网友A:
我这试换这种U有4个了成功的近于0,亏大了,估计维修焊接设备得更新换代了但还没有哪个公司开发出来.再说芯片真实好坏坏难分.----维修进入板卡级时代了.

网友:
成本太高,成功率太低,自己算算吧

网友:
还是换板吧,,这种几合一的成功率不高

网友:
你还是直接换班吧    换U风险太大  搞不好要赔本的

网友:
换板了,换U不一定成功的。

网友:
还是换板好了,怕换CPU换不好就麻烦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试换这种U有4个了成功的近于0,亏大了,估计维修焊接设备得更新换代了但还没有哪个公司开发出来.再说芯片 ...

所以问问大家 如果成功率高 我就尝试一下

网友:
感觉换板好一点,。。自信爆棚就换U。。。但显然。。。

网友:
来来来  我给你换

网友:
换主板还是好一点,CPU换了不一定会好,进水的难搞

网友:
进水了看能不能处理,不要换CPU了,风险太大

网友:
维修进入板卡级时代了,直接换板吧,省心省力。

网友:
看价格,以及客户的接受度

网友:
看价格,以及客户的接受度.wo

网友:
换u风险很大  一次做不好 重植u容易变形

网友:
4代 U和桥做在同一个芯片上,板子超薄,容易变形,而且桥还弯曲,有人换成过,

网友:
维修设备需要更新了

网友:
现在维修进入板卡级时代了,说得太精辟了

网友:
修到一个联想t440的笔记本,不开机拿到售后直接让换板,客户没换,拿来修检查是一体南桥短路,不敢单换cpu,让换板,客户就那走了,

网友:
你还是直接换班吧

网友:
不敢换U,我是一个都没成功过

网友:
主要是成本风险太大,得不偿失。换板算了。

网友:
果断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试换这种U有4个了成功的近于0,亏大了,估计维修焊接设备得更新换代了但还没有哪个公司开发出来.再说芯片 ...

老兄,这CPU我换过好几个了,没有你说的那么难换啊,先进烤箱烤1到2个小时,很必要,板子和CPU一起烤,拿出来直接做上去就可以了,焊盘最好是用有铅过一遍,保证焊点光亮无氧化,再用焊锡带拖干净,BGA最好用效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试换这种U有4个了成功的近于0,亏大了,估计维修焊接设备得更新换代了但还没有哪个公司开发出来.再说芯片 ...

BGA和关键,市面上的桌冒,*词语被过滤*,都不怎么样,温度控制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和关键,市面上的桌冒,*词语被过滤*,都不怎么样,温度控制太差了

谢谢指教三代U还好些,4代U(42:28)还是算了价格在那里摆着:买到真正好的芯片8成,做成功打8成算,最终客人要修打8成成本就翻一番拉通也是亏本。

网友:
这种情况最蛋疼最糟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