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42P不触发

楼主(2016-05-15):
V450 LA-4142P不触发,。电流在0.011A

网友:
是不触发0.01A还是触发0.11A,前天修到一台4142P.是触发0.02A,SUSP#的问题。最后修好好像是RTC上的一个电阻开路

网友:
我这个也是一样的··待机电流0。009开机0。012

网友:
这说的太笼统了,按照时序来吧。先看看待机正常不,再查EC的工作条件…………慢慢查。

网友(2018-03-15):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