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不触发

楼主(2016-05-15):
没有3v5v 测PQ1处的B+电压为2V  且PQ1发热严重,B+对地阻值1欧左右 用烧机法测出cpu供电电容有两个短路 拆掉换新ok

网友:
几百大洋又到手了!

网友:
运气不错  cpu没有烧毁

网友:
还好只坏了2个电容

网友:
B+短路,点火不成功,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还好是两个电容短路

网友:
嗯  楼主也是人品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