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0.32掉电反反复复

楼主(2016-05-15):
昨天朋友发了一台联想Y450主板,开机0.32掉电,3V5V正常,小板PL1电感有顺间电压,PL2没电压,其它电感也电压没有,这小板爱出问题,于是重点查了一下小板,找了图纸和小板都对不上,图纸 不一样(这板有几种版本),没图纸只好靠量阻值,电压了,以前修过一般都是PU1易坏,PL2又没电压阻值正常,抱着狡幸的心情直接换了PU1 8116L供电芯片,开机电压上去,显示正常 ,开了几次正常,就装机不,第二天准备发货,朋友的机,在外地发货的,为了保险起见开机再测了一上,怎么和原来故障一样呀,0.32掉电,难到芯片又坏了,只好又拆机,难道是昨天没焊好虚焊了(心想自已烙铁焊工是数一数二的不可以犯这低级错误吧),拿风枪再加焊了一下8116L,,再拿了烙铁加点锡加固了一下8116L,装上开机正常,就没理放在一边修其它机了,当要装机前再开一次,又是一样故障,开机0.32掉电,反反复复,难到有外围无件变质了冷机不开机,加热开机?为了求证我的猜测,用风枪再加焊了一下周围无件,上电开机正常,再放了一会又开机掉电,和我猜测一样。于是冷机下先把周边电阻测了一个遍,用笔记下了阻值,这前用风枪吹,加热范围广,难确定那个芯片坏,只有缩小范围加热,用烙铁头加热,发现PR7 电阻和冷机前阻值变化大,在料板上换了个同型号的电阻,测了几次开机正常。

网友:
以前碰到过芯片坏了多  想不到这电阻也子坏

网友:
用风枪吹下就好一会的  华硕的排阻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遇见过、好像不怎么稳定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维修方法

网友:
真佩服楼主这维修办法,总之修好就能收钱,管他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