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不认U盘

楼主(2016-05-15):
进PE不认U盘,把硬盘在其他板子GUOST了一个系统,在那个板子上解压完成之后,进系统还是不认U盘,怎么回事儿啊?求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
什么机器?键鼠是否正常?可以通过U启进入PE的对吧?

网友:
是用U盘进的PE吗,还是USB不行,或者BIOS

网友B:
你是所有USB都认U盘? 还是进系统或PE后不认U盘?

网友:
是你U盘不行吧,

网友:
U盘换了好几个了,都是这种问题,我的U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所有USB都认U盘? 还是进系统或PE后不认U盘?

进系统或PE后所有U口都不认U盘,但是USB键盘鼠标都能用!

网友:
是映泰P41D3,一开始是不认U盘的,在BIOS里调过之后可以认到U盘,但是进到PE里就认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键鼠是否正常?可以通过U启进入PE的对吧?

映泰P41D3  键盘鼠标正常    可以用U盘进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