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8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15):
昨天来了一台宏基3820的机器 因为昨天太忙了 都没空搞 要排到今天去修了   今天来到店里 先把它拆开看看有没有进水的  客户说好久没用了 想不到拿出来就开不了机了  我看了一下没进水 检测一下有公共点  没3.5v  看来就搞3.5v就行了  待机芯片是RT8223   供电有了  VREG5 VREG3 跟REF。EN都有了 还没出3.5V  心想 不可能啊 又没断线 又没发霉 条件都满足了 还不出电压的 由于EN是19v电压分压过来 大概5.多v 是正常呀 io供电复位都正常了  不可能是io那边的问题  我记得宏基有个通病是3v5v的电容的问题  想想肯定是这问题了  抱着很大的希望去换了电容  结果  还是一样   这神奇了 居然不出3 5v来   就拿启主板看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以前没碰到过 刷bios就出3.5v的待机的  结果 就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了 一通电 电流直奔开机  由于之前放过电 会自动上电的  哈哈 居然被我遇到这种问题   唉  我得出的结论是 维修不无奇不有  只要能想 能测 能看  善于发现 没有什么修不出来的:'(:'(    ,《这个是刷ECbios刷好的 我就不发bios上来了论坛上有》以后碰到这种问题直接刷bios就行了   不要像我走了那么多弯路 !!!!!!

网友:
这宏基的版号是JM31-CP  09921-3

网友:
现在的机BIOS老爱坏了,修到没思路了就去洗刷刷!

网友:
学习了 想不到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A:
现在的机器的BIOS太爱坏了

网友B:
楼主这机子有图吗
有的话楼主在放几张图,另外在好好分析下bios的供电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en有没有可能是ldo的开启信号(我感觉很有可能)
照你说刷bios后才有3 5v那就是ec要参与3 5 v开启   这里在分析下  写清楚点
妥妥的一篇精华帖    毕竟这故障碰到的少
最起码不会只有这点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机子有图吗
有的话楼主在放几张图,另外在好好分析下bios的供电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en有没有可能是 ...

我就吗
我的感觉还是没错的   果然有一篇 同故障的精华帖  你的en是开启的ldo线性电压(功率小)  给ec  bios供电
ec  bios条件ok后ec读到bios 首先会发出3v 5v的开启信号  这样pwm的3v 5v才能出来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5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器的BIOS太爱坏了

是啊
没天都要刷刷刷

网友:
都是经验啊,下次遇到了就先刷BIOS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