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5-15):
   又是一台联想G460的机器,这回是开机电流到0.6掉电,拿到手拆开主板二话没说,先测主板各大供电,因为电流到0.6掉电很像是CPU电压没出来。,不测不要紧,一侧发现问题了,主板各大供电正常,各大供电的PG也发出来了,后来一想G460的机器COMS电池电量不足也会出现这个故障,去下电池量了一下只有1.8v。难道真是COMS电池没电导致的吗?要真如此那就捡到了,满怀欣喜的找了一个3.2v电池装上去。再次开机,尼玛,还是到0.6掉电。,再开再掉,看来不是这的问题,RTC电路也正常,
    这是什么情形?坐下喝杯水,记得以前也修过类似故障的是由于复位信号短路导致的。测平台复位阻值850正常,但是没有电压,内存复位也没有,追查图纸发现下图所示: 内存复位是由CPU发出来的。Q27的G级有3.3v电压。S级只有0.17v。看来是CPU没有发出这个信号了,换CPU无果。不得不查CPU工作条件了,发现CPU的+1.5V_DDR3电压没有,测阻值正常,没有短路迹象,追查+1.5V_DDR3来到下图: 发现G级无电压,仔细一看R268引脚有些发黑了。果断换掉,再次上电,结果可想而知,亮机了@

网友A:
经过你这样一说    电压没上去的都应该去看看二级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B:
5V分压过不来,控制不了U11的导通   导致U11有输入  无输出。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缺电压!0.6了 一般基本的电压都出来了 主要看二级电压

网友:
上电0.7U供电肯定有了,查小供电,,,,,思路正确。

网友:
我最怕是看电路图、眼都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你这样一说    电压没上去的都应该去看看二级电压是否正常啊!

看来这种可以全板测电压尤其是8脚莫送管  可快速判断故障

网友:
按照时序来总归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分压过不来,控制不了U11的导通   导致U11有输入  无输出。

请教下,在下新手,R267不是显示没装的吗 怎么分压。

网友:
楼主这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