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 不开机

楼主(2016-05-15):
X45VD接到手时,通电电源短路指示灯一闪一闪,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拆开把屏线拔掉,开机正常外接能显.接上屏线不带屏,还是短路灯一闪一闪,

屏线换了个K42的 故障还是一样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A:
你可以接上屏用3V烧鸡大法  烧死他龟儿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屏坏了,

不接屏一样的故障  , 你接屏线开机外接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接上屏用3V烧鸡大法  烧死他龟儿

嗯 好的 我试试看看  谢谢

网友:
屏供电或者屏

网友C:
屏线接口针弯了吧,插上后刚好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接口针弯了吧,插上后刚好短路。

这个屏线不带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待解。。。。。。。

你换过屏线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口坏了

网友:
好维修的机子呀,我一点都不会呢

网友:
看里面有没有损坏的痕迹

网友:
这机子好修就很好修不好修的你还是找个专业的人再说。

网友:
修机要小心细心会有发现。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换屏线咯  。。

网友E:
检查屏及屏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屏线咯  。。

换了  但是用的K42的屏线 换上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屏及屏接口。

不接屏  只接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