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尼SVE151D12T 触发电流到0.3a掉电维修。

楼主(2016-05-15):
      昨天早上接到我们这里快递小哥自己的索尼笔记本,说昨晚用的好好的,突然掉电,就不能开机了。再三询问有没有进水,快递小哥说没有。      下电池触发,电流掉0.3a,过个一两秒然后就掉电。根据经验应该是缺少电压。
      拆开机器,打各大电感的阻值都正常,然后触发量电感的电压,CPU电压没有出来。
      裸板拆出来,板号是DA0HK5MB6F0  MBX-269 MB集显,再次出发,这次触发电流到0.08a就掉电了,难道这是原始故障?再次量各大电感,也是没有CPU供电。此时看到一个场管PQ254

      D极有1.05V,量G和S极都无电压,断电打值G和S机都正常,于是打开图纸开始分析

    此场管受控于PU106,于是量PU106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开启0.81V不正常

     按图索骥找到en的来源PU105

   量了开启信号的上拉电阻的两端,居然+3v转换不量,又一次寻找+3v的转换来源

    量了G极,并无电压

   于是查询MAIND的信号来源

    哥哥机智吹掉PQ243
     MAIND  15v电压出来啦,+3V转换也OK啦。大家也认为此机要修复了嘛?那就图样图森破了,触发到0.145,掉电,0.85v还是没有出来,于是又回到PU106去了

量开启,电压还是很低,于是我就把PU105的那个开启的上拉电阻换了,涛声依旧,于是我就把PU106取了,开启正常了,难道是PU106坏了?然后我就去搜这芯片,根本买不到,呜呜呜,晚上在实地群求助一下,几位同学让我直接从1.05V飞到0.85v,于是我就这么做了,但是还是一样。
我又继续查了一下,D极的1.05V也量不到,这是什么情况呢。此时维修陷入僵局了,我就先想着找个好的场管把PQ243补上去,结果一触发,电流BBBB的上去了,此机就修复了。

此管取了,为何电流上不去呢,应该不造成影响的啊。特此奉上图纸,还望大神来研究研究!!

 会员12473852元2022-12-11 12:05

集显DA0HK5MB6F0 MBX-269.pdf

网友A:
这不就是时序错乱导致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时序错乱导致不跑码

还没到跑码那一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时序错乱导致不跑码

时序错乱导致的保护。我手里也有一台联想的,1.2VDUAL芯片坏了,直接拉1.1V过去会触发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错乱导致的保护。我手里也有一台联想的,1.2VDUAL芯片坏了,直接拉1.1V过去会触发保护。

就是你个逗逼跟我说,直接拉过去,马上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时序错乱导致的保护。我手里也有一台联想的,1.2VDUAL芯片坏了,直接拉1.1V过去会触发保护。

想不到现在这点小供电都讲究时序了,我估计是5脚芯片有个PWROK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现在这点小供电都讲究时序了,我估计是5脚芯片有个PWROK信号。

我早就知道了 台板我遇到过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早就知道了 台板我遇到过才知道

台板不一样。

网友C:
再过两的就修不到SONY的本子了

网友:
直接拉应该是时序不对才不触发的

网友:
一大片二级转换开启

网友:
有时候“借”供电需要考虑时序问题。

网友D:
pq243不装  mainon一直保持开启肯定不行的

网友:
LZ 分析得条理清淅,佩服佩服

网友:
技术的确不错

网友:
有些电压是飞线是飞不好的,……。

网友:
芯片第五脚反馈,应该是给CPU的把

网友E:
楼主的故障是pq243损坏导致后继电压的开启供电MAIND(15vpcu)拉低是吗
这是很经典的故障,触发掉电的关键测试点了

网友:
如果不把PQ243去掉 直接飞线PQ225  会不会掉电呢?  你们说呢?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过两的就修不到SONY的本子了

是啊,已经停产了,上次修一台MBX268的修死我了,用几天又掉电,不过好在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q243不装  mainon一直保持开启肯定不行的

根据我的经验,正常那边也有个EC发出来的MAINON为G级,
然后正常待机情况下PQ243的G级是有一个19V的上拉经过2个分压电阻分压出来9V左右待机情况下拉低PQ243让MAINON在待机的时候不要出来,等EC发出来MAINON来拉低19V分压电阻来开启PQ243;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故障是pq243损坏导致后继电压的开启供电MAIND(15vpcu)拉低是吗
这是很经典的故障,触发掉电的关键 ...

应该不是PQ243损坏的,楼主应该没测量PQ243的G级肯定为高电平的。所以没有出来MION不过拆掉PQ243的话MION就是待机情况下直接由15PCU上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我的经验,正常那边也有个EC发出来的MAINON为G级,
然后正常待机情况下PQ243的G级是有一个19V的上拉 ...

版主正解

网友:
在实践中不断的积累经验,修好了就是硬道理,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缺二级电压造成的掉电吧,5V转5V正常 吗?你没有装PQ243的话就等于MIANON直接由15V上拉。 。
不过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太利害了,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技术不错。这得加分。。

网友:
都是高手,起码这么快就修好了

网友:
触发掉电的比较难修

网友:
楼主修机器比较厉害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SONY的笔记本转换电路不工作还不能直接拉过去啊,会掉电什么的,稀奇古怪的问题,时序错乱了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最后就是PQ243坏了吗,但是能否告知PQ243在什么位置上呢,怎么没有图纸呢。

网友:
谢谢楼主写得这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取掉pq243后maind不受控,15Ⅴpcu过1M电阻直接长开去了后级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