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维修小问题IP441-NI

楼主(2016-05-15):
客户拿过来不加电,拆机好多小强,处理了一下,因为没有图纸只有自己到蕊片信号了 。待机电压 有了3V 5V EC是F71808E。 ,要上电的5个工作条件查一下,供电,复位,好信号,绿线,开机,这几个电压都有,按开关 有拉低 但是PSON#不拉低说明是这里问题用表笔去下拉一下PSON#可以上电,亮机没有图纸,有可能断线了,看了半个小时也没有看到,我想只有改个小电路就可以了。我用一个双向二极管处理,一边拉地,一边开关的线一边PSON#的信号。 。这样可以完美上电,没有问题。试机OK。没有分了发点贴赚点分分。大神别喷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没看明白你加的二极管的接法,能提供电简图吗?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加的二极管的接法,能提供电简图吗?谢了。

我觉得楼主就是把二极管接到PS-ON和开关接一起之所以用二级管,因为二极管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就是把二极管接到PS-ON和开关接一起之所以用二级管,因为二极管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是的。。昨天没时间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