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820-3437-B不开机 不亮绿灯简单维修

楼主(2016-05-15):
    早上一上班同行递给我一块苹果主板,他说进水了,拆出主板时试过可以开机也亮主板有进水痕迹,他清理后不亮了电源头绿灯也不亮。(他这么说我不完全相信,该怎么修怎么修)先来看板号 看他清理的地方进水面积不大,腐蚀不严重。插可调电源电流0.07不动绿灯不亮。我的习惯先测3.4V 图中3.4v电感0.9v发现红圈中的电容和电阻没有(本文中图片都是修好清理后拍的)看上去就像少件正好手里有这料板,一比对发现真少从料板上取件不上,插电电流0.012再测电感3.4v出来了,但绿灯还是不亮,这机器主板正常的话应该自动开机的。看来还有问题。再测公共点电感8v已经出来。接下来查ec条件如果绿灯亮ec的条件是供电,复位,适配器检测,时钟,和ec程序。
    3.4v应经产生ec供电也就有了,查复位SMC_RESET_L3.3v正常,适配器检测SMC_BC_ACOK3.3V正常  时钟示波器测量看图吧 波形完美,看来ec程序有问题,大家都知道ec程序在ec内部,我们没法读写只有从料板换ec。手里料板上有ec取下来植球焊上去一气呵成 插电源绿灯亮了电流跳变正常已经开机看电流也是亮机的节奏。这时来了个其他的机器让看,就把这板子放到一边,忙完再回来接着测试,手里正好有这种机器,把那屏接到这板子上看到底亮不亮,接好插电源0.3-0.2-0.1不动了风扇不转,嗯?什么情况刚电流正常风扇转啊,再接着修,经测量3.3v,5v,1.2v已经产生,1.05v只有0.2v,cpu供电没有,1.05v不正常cpu电压当然不出,那从1.05v下手芯片TPS51916芯片供电5v正常,开启s5脚3.3正常 示波器测复合mos管1脚,插电无任何波形,从料板取下51916芯片换上,插电1.05v正常产生,电流跳变正常接屏亮机。简单维修,还好没什么太大的难度。 最后来张坏件图片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
已加分,希望能多发些苹果的案例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技术过硬啊。技术扎实  学习了

网友A:
我都有修过,不亮灯,换EC ,之后 开机0,2掉电一量 南桥时钟短路,桥坏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有修过,不亮灯,换EC ,之后 开机0,2掉电一量 南桥时钟短路,桥坏哎

这板子是单cpu的 桥坏就是cpu坏 如果坏了那就蛋疼了

网友:
技术过硬扎实!实力派。

网友:
苹果的真是好吃啊

网友:
苹果的smc坏的咋这么多

网友:
鼓励发技术贴 加分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就是高深,专业知识重要啊

网友:
楼主修苹果的机子看来很拿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