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有没有伙计遇到过照相界面是上下颠倒的?

楼主(2016-05-15):
有遇到过的伙计 请说下经验 谢谢

网友A:
设置问题吧
神州笔记本
不是设置的问题 都没有动过 自动颠倒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问题吧
不是设置的问题 都没有动过 自动颠倒的

网友:
1设置错误
2重力感应不对??
3系统错误

网友:
刷机 这一搬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摄像头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