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显卡6PIN就短路无法开机 不插能开机

楼主(2016-05-15):
原来是无显示 显卡有啸叫 测电压的时候突然就熄火短路了 拆掉供电芯片测试依然短路 这总多半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芯片

网友:
显卡显存供电短路

网友:
电感拆掉试下,看下是前面还是后面短。

网友:
可以测量下显卡供电显存供电还有12V是否有短路。再用烧机法

网友:
显卡都烧了,你还继续插显卡上去,能开机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