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30 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6-05-15):
    IBM X230 I5 3代 CPU   开机瞬间掉电,瞬间电流 有时0.1几有时0.3几有时0.4几 反正在 0.1几到 0.5几之间。L29无电压  CPU 有压。BIOS 刷了 几个都这样。如果  给4M BIOS 拆了   不掉电 在0.1几到0.5几之间循环跑。有人修过吗?

网友:
主板电压都出来了吗?后序电压是否短路a

网友:
电压都齐全了吗

网友:
那个L29 阻抗 10  正常吧 关键是 4M BIOS  拆了  就是不掉电  刷好了 装了 掉电 如果短路  4M BIOS 拆了也应该会掉电吧

网友:
应该是有后序电路短路保护了吧?打阻值一下吧

网友:
电压都全吗

网友:
大电感值 除了  L29 其它都出来了,这个我看了 很多人都有  但是没有 解决出来  一个说刷BIOS 的 我刷了也没有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9243-1-1.html

网友:
怎么有人 修过的 看下了  这个问题应该很多的 有修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