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e177fpc

楼主(2016-05-15):
我有一台E177FPC的显示器现在是不通电,电源电压输出是正常的。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显示器

网友:
那楼主你有无测量驱动板上面的3.3V和1.8V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怀疑程序问题可以刷个啊。论坛里面有

网友:
那驱动板的电压也要正常

网友:
驱动电压也要正常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驱动板电压正常的话,可以查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