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5独显 板号LA-8127P 亮机备份BIOS

楼主(2016-05-15):
比较新的机器,此机为进水腐蚀,修复后备份(附图)

LA 8127P OK .zip

亮机备份

网友:
真好!这个真的很好用谢谢了

网友:
刷试试  我的开机掉电

网友(2016-06-22):
我的是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 换了芯片显示芯片还是不亮

网友:
我的电流0.55左右,刷下试试

网友:
下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加电不显,下来试试

网友A(2016-07-22):
有人刷亮的吗,都没人说下?

网友:
开机不显示,循环跑

网友B:
开始是好的,刷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是好的,刷个看看

已测试过,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机器能开机,但是有其他问题的话建议你最好查一下板子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刷亮的吗,都没人说下?

放心药,良心药。

网友(2016-08-31):
我的是不加电 下载试试

网友:
刷了几个了还是不行 再试试这个

网友:
好用 一刷就亮

网友C:
可以用                        一刷就好

网友:
我是不触发 ,下载试试看

网友(2016-10-03):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                        一刷就好

这是什么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                        一刷就好

是风扇边上还是桥边上的

网友:
这个BIOS是好BIOS ,DOOG

网友(2021-10-25):
楼主BIOS能点亮,使用正常,只能用单内存,同时插两条内存点不亮!附上正常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