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50D 刷BIOS亮机 改启动项又不亮了。

楼主(2016-05-15):
东芝L850D   刷BIOS亮机   改启动项又不亮了。      A10    AMD独立显卡     4MBIOS       机子拿来不亮 刷了这BIOS能亮机,但是每次进BIOS调装系统启动模式保存机子就不亮了,刷回这BIOS又亮了。   刷的这BIOS是A6的机子。附上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685-1-1.html
    求一个CPU  A10机子的 BIOS    感觉是BIOS问题

网友:
附上亮机BIOS

东芝L850D AMD独显A6 4M.rar

网友A:
建议考虑下bios以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考虑下bios以外的问题

建议能明显点撒  没思路

网友:
哪位大神上传个BIOS贡献出来

网友B:
CPU能不能换,能的话,换换CPU试试

网友C:
上示波器抓抓波 就可以清楚点。  看不亮机的时候过内存了没之后的信号

网友D:
再bios里面禁掉独显试试

网友E:
量下实时时钟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F:
BIOS芯片本体,代换一个试下,要不就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G:
应该可以排除BIOS了 查一下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能不能换,能的话,换换CPU试试

已经换了一个A10的U了。  只有A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示波器抓抓波 就可以清楚点。  看不亮机的时候过内存了没之后的信号

没有波波,所以来上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bios里面禁掉独显试试

这个已经试过了,只要改那个从U盘启动模式 保存就直接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芯片本体,代换一个试下,要不就是桥有问题了,

当初也想到了。代换一个一样4M   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下实时时钟电路是不是正常?

有测量好方法么,我摸着时钟有微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可以排除BIOS了 查一下别的

可以排除BIOS???      版主帮我再找个来我试试。    主要AMD的BIOS不能合是吧

网友:
有图纸么,正缺呢

网友:
还是 BIOS 的问题

网友:
最好  换个 bios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