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65C,奇怪的不充电,求指导

楼主(2016-05-15):
接上适配器可以充电,但拔掉适配器充电图标依然显示在充电只不过电量越来越少其实是不充电的,当再次接上适配器后充电图标就没有任何反应了,也不充电,宝龙达代工的,请问有哪位师傅修过类似情况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先换个好适配器看看。。。。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没思路

网友B:
先排除 系统和适配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 系统和适配器问题

不是系统的问题,因为在PE下也上一样的

网友:
一般都是程序和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好适配器看看。。。。

换过了,换了几个

网友:
充电IC 换过么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还好像有smb总线到ec看看线路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