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3 PLUS Rev1.03板子复位灯闪

楼主(2016-05-15):
接到客户送修一华硕m5a78l-MLX3 PLUS Rev1.03板子,说开机不显示。马上开工,插上诊断卡开机测试,复位灯隔几秒就闪一下,不跑码。由于是新手,马上百度一下相似的故障案例,有人说是要刷BIOS;在官网下载了一份同型号的BIOS,上编程器开刷(刷前备份),再次上电测试,故障依旧,一下子没了思路;继续搜吧,心想找图纸份来参考看看,可是怎么也搜不到同型号的图纸,真没折了;试想,这板子还不算旧,再试试吧,开始按供电--时钟--复位方法可检测,结果无意在APG糟边边的一颗大点的帖片电容上测不出电压,看电容的线端是条粗线,应该是供电电压经过的;连接这电容的是一个八脚芯片EM5102A的6脚,网查到这是个稳压芯片,6脚正是输出端,芯片供电正常,断电测6脚对地电阻没短路,估计是该芯片挂了;找了备件,没找到型号的,又百度,结果查到UP7704U8可以代换,试试吧,在料板上拆下UP7704U8代换;为安全起见,先不上APU,通电检测,这回前面说的电容有2.5V的电压了;再上真U测试,诊断卡的复位灯亮一下来,再也不隔几秒又闪了,可还是不跑码;回头想想,之前我刷过BIOS,会不会是刷不对呢,把原备份的BIOS再次刷回,一上电,诊断卡一路跑马!

网友:
经验丰富啊,能够从线条判断电容的功用啊。

网友:
我这个有块一样的  但是它6脚有1.2V 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 复位灯闪。。。。。。。。

网友:
好东西多,就是没有图纸积分

网友:
没有图纸积分

网友:
一般看到这问题,我立马先去测内存3.3

网友:
正在修这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