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45 D0 版号:X300_MAIN_PCB BIOS

楼主(2016-05-15):
亲测OK     EC和NB 一起打包   减少大家的下载分~!

网友A:
谢谢楼主!正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正需要的。

弄好了没有

网友A:
可以开机了,谢了,还原了以前的故障:关机的情况下可以充电,开机的话不插着充电器不长时间就会关机了,然后把充电器拔掉,用电池可以用。

网友B:
我的通电不亮,下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通电不亮,下来试试

亮机没有~!!!@@@

网友:
程序应该没问题,刷上去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机了,谢了,还原了以前的故障:关机的情况下可以充电,开机的话不插着充电器不长时间就会关机了,然 ...

用电池不一会就断电了,请问你的也是这问题吗,解决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亮机没有~!!!@@@

刷回原来的亮机了,可是用电池用一会就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回原来的亮机了,可是用电池用一会就断电

这个就是原机备份的。那就不是BIOS的问题  你好好查查

网友(2016-06-26):
不是 很多都是L28这路有问题吗

网友(2017-10-31):
非常感谢楼主,一刷就OK

网友(2018-04-05):
我的问题是不定时掉电,真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