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75-D3断电不能再次触发

楼主(2016-05-15):
技嘉GA-P75-D3,点开关瞬间断电 ,像短路,量每个电感没有短路地方,看了有人说是IO检测信号 有问题 但是没有说是哪个检测信号,知道的  明确一下  谢谢

网友:
稍微找个差不多的图纸吧。看IO边上的引脚叫VIN什么来着。忘记了。论坛里面搜索下有

网友:
应该有短路,先打下对地值

网友:
我也有一片---是跑到15代码就掉电了也开不起(断电再开也是开不起来)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