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r4.1内接外接都灰屏,求解

楼主(2016-05-15):
       华硕k42j r4.1内接外接都灰屏,屏供电,背光都有,LVDS信号也都有1.多伏电压,edid也有波形。求大神指点。换屏试过也一样。

网友:
有可能还是显卡吧

网友:
lvds的阻值都正常吗   遇到过灰蓝色无字 刷bios好的

网友:
量下LVDS每一根都正常不?

网友:
测一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已经修好了,换掉这6个mos管,原理未知。

网友(2018-11-29):
这个故障有点怪哦,MOS性能不良供电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