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进水维修

楼主(2016-05-15):
    此机为进水,目测3.5v上下管腐蚀,触摸板下面有腐蚀。 直接进入正题有,开机不触发。但是3.5v有反应。放了一下电通电可以上电已经有显示只是没背光。再开机又无反应。查了一下背光开启信号, 如图ec27脚BLON_OUT电压为0,此信号是屏的背光开启。联想到不放电的话用开关就无法触发上电,信心满满的以为是ec坏了。直接换了个ec无果。看来不能偷懒了,老实打了一下 ec117脚PM_PWRBTN#ec发给桥的开机信号,有高低电平跳变。再打一下 ec21脚PM_SLP_S4#,ec64脚PM_SLP_S3#都为0v。最后打一下ec的供电,复位,基准电压,休眠信号都正常。看来应该是桥下面有进水导致开机不触发,绕过开机动作上电无背光。果断压一下桥,完美亮机。至此维修结束,附上亮机图 。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A:
用手鸭了下桥就开机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手鸭了下桥就开机了吗

兄弟 你想多了  是bga加焊

网友:
肯定要bga加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想多了  是bga加焊

好吧我错了,我是新手

网友C:
这最后张图亮机了,怎么无显。只看到一个帅哥

网友:
bga加焊呢三十

网友D:
桥压一下就好了吗?不用上BGA吗?这个很少见哦

网友E:
要上BGA才行要不然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压一下就好了吗?不用上BGA吗?这个很少见哦

肯定是上bg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上BGA才行要不然不稳定的

就是上的bga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最后张图亮机了,怎么无显。只看到一个帅哥

。。。照的时候没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