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510K 开机提示0199 错误

楼主(2016-05-15):
插上COMS电池  不亮机   取了COMS电池 亮机 提示0199错误
什么问题这是  插好COMS电池就不亮机了电流0.95

网友:
进 COMS   按F9键  回车  ESC退出  试试

网友:
0199  进入BIOS选项,  按F9 恢复出厂设置,在F10保存即可。   另BIOS有问题也会出现次报错

网友:
电池电压多少

网友:
把BIOS时间什么的设置一下

网友:
COMS电池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