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 反复重启N次后又可能亮一次机器

楼主(2016-05-15):
问题是开机电流跑到0.8掉电。有时候不掉电。但是跑到0.8不跑吗。反复开关几次机器会偶尔亮那么一2次。看到问题后给客户报价维修。一开始以为是通病电阻问题。。测试电阻只有10K  以后就是这个问题。找了一个18K的换上去。以为好了。那个晓得问题依旧。。有开始刷BIOS 。刷了。问题还是一样。 。估计是桥问题吧。就压了下桥。那个晓得。问题还是一样的。最后东修。西修。吧CPU 供电后面加了2个330电容。没想到机器好了。 用了1天了。都没有看到问题。反复开机也没问题了。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板子不好弄,

网友A:
我读书少。 怎么看不懂写的什么

网友:
乱搞一通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读书少。 怎么看不懂写的什么

他写的是看来又是通病

网友:
cpu供电这里滤波不良还能引起这种奇葩问题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是哪颗电阻通病,我今天就是修这台机,谢谢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就好办多了啊··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滤波电容加大点是有好处

网友:
在不开机的时侯:按不触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