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 无待机

楼主(2016-05-15):
       上个月县上同行发上来一个华硕F83T 笔记本裸板说是不开机。收到货最不愿看见的事情发生了,一插电冒烟了。待机芯片烧了,供电脚位也烧坏了。 一看这情况给客户说了不好弄不行了换板。反馈信息不换。那行不急了防着有空了慢慢弄。       这个月生意真的太淡了,没有像这么淡过这些年。那就把板子拿出来研究,先拔掉芯片到时没有造成哪里短路。拆了换芯片,供电脚位已经烧糊了,先上图 已经补了个腿

各个腿打了下阻值没有短,上电 完了 电流大的了  摸一摸 南桥发烫了 乖乖。+3VSUS, 5VO 都不对了 上下管子也穿了,看图纸南桥+1.2VSUS 对地短了。真的是难搞。拆吧,换上下管,南桥订货  等待着。      货到了,开动,换管子,换南桥 一看基本没问题了,上电没情况 只量出来了+3.3sus.其他什么都没有。还好有图纸 图纸是个好东西

少|+1.2VSUS ,这个是直接给南桥供电。不出来电压 难道南桥还是换的。不可能我打阻止600度 没有坏,看来条件还是不满足。继续查

+5VA 都有 看这个芯片 没什么厉害的 就差个ENBL. 就没这个条件,

FOCE_OFF 有3.3,+5VA有5V,VSUS_ON 没有,就这个 这个是EC 发出的。EC 供电有  EC_RST 也是正常的 可就是不发VSUS_ON, EC 要满足什么条件了,这就又回到华硕这个东西上了,AC_IN 这个信号 ,还好修了几年的本了 积累了点经验,AC_IN 量了下 3.3 高电平,肯定EC不会发VSUS_ON 开启电压,适配器检查条件没完成。追查AC_IN

EC 脚位是AC_IN_OC# 量出来高电平 不正常,继续追击

这个就是关键,我在这里浪费了一天时间,还好没放弃。充电芯片本身AC_IN 没有什么特别 就一个分压公式 算了下也是正常的,我们要查AC_IN_OC#
这个看了下图纸 AC_IN_OC 要为低,必须PQ8011A 的2脚 为高电平,亮了下什么都没得怪了。量PQ8011B 的5脚 低电平 ,低电平正常的呀,就在这浪费时间拔掉周边的零件测量 没找问题。第二天再PRN800B 的 这个排阻的4脚上 没量到Vmid ,我的神 断线了 把我气死呀

飞仙,马上PQ8011 2脚导通 拉低 AC_IN_OC#.  EC 马上VSUS_ON  3.3完美出现,南桥+1.2VSUS 也出来了 待机出现电压0.009.我本以为打完收工了,没想到呀
按开机键 灯亮下 马上黑了,按开机键 0.008  0.009 没变化 还是不开机,明显的少电压 电压没有开启,没得招了。老实的看时序

顺便量了下,+5VO 还是没出来,这就是关键 5V 都没出来 开什么机吗。我能按开机 应该是已近走到时序的第7步了,我就量了下8步 PM_SUSC# ,没得示波器 还真能量出来 有1.几 个样子  偶尔会量到,应该有了呀。那就是EC 没有发出 SUSC_EC#  这觉得是个高电平 开启电压的。量了下0V.EC 前面也是换的 应该没得问题  换了都是一样的 ,原来的 后来换的都是好的不发 SUSC_EC  应该是后面有问题。图纸上这个地方基本有用的2个地方 开启待机芯片的+5VO、开启+1.8VO 。还把 一个一个断开 ,断开+1.8 没什么情况。断开PD8790 有情况了,待机上来了 0.013 。量电压+5VO 出来了,心中一喜 按下开机 直接量机了

又把PD8790 装上SUSC EC 又是0V 了。测量PD8790 也好的呀 怪了? 拆掉二极管 1 段有了电压2V   。量2端还是没有电压。有点不理解。但是确实好了 摸待机芯片也不发烫,  希望大家给讲讲    本人未参加过任何培训  当初学的时候 师傅也是二把刀 完全自学 经常看基地 也就学了这点皮毛。 今天也来发个帖子挣几许下载分

网友:
看你写的这么多。。。修的时候应该也是累的像条狗了
收多少钱米才是关键

网友:
自学修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网友:
累成狗,事实呀! 不修没得办法呀,今天生意真的不不好做,坚持呀

网友:
没看到电路,不是很确定看起来像一个保护

网友:
补上电路图

网友:
Vmid这什么信号呀

网友:
讲解精辟,受教了,赞一个

网友:
路过 说得够精细  学习了

网友:
今年生意真的很差!以前不修的活现在也接!

网友:
其实还是楼主你 不细心     往往我更换芯片之后第一是先把后继输出电感测量一下对地阻止 看是否短路   如不短路测测主供电短否   不短的话 直流电源限制到1A 避免输出短路大电流烧毁后级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今年确实很一般。。。。闲的蛋疼啊

网友:
这已经不错了 真是有心啊 维修要钱 就得看人  现在基本都是行里的活多些 对外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