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无法开机,很特别的问题。。。

楼主(2016-05-15):
联想G480  无法开机,触发有3  5V待机。电流从0.006到0.01跳变搜论坛发现一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743-1-1.html  说刷BIOS能好。然后电池放电,确实能显示,但用开关无法开关机。确定要刷BIOS。
但刷了论坛里G480所有的BIOS 都无计于事,故障依旧痛苦呀,想干桥的心都有了测量RTC电路没发现问题。。。。但是静下心来想不应该呀   桥的晶振问题????没有示波器,量两端电容电压正常。然后就用风枪然后吹焊晶振,板子还热,开机好了。哈哈哈

然后冷机了开机也正常,装机收钱。无法开机是晶振引起的比较少。大家以后遇到可以考虑下

网友:
不稳定最好换晶振

网友:
楼主还是换掉晶振吧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晶振加热就可以了 有待考正

网友:
估计会返修吧

网友:
最好还是换掉比较好

网友:
晶振出问题肯定不开机,不是什么稀奇事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还是会不稳定。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就能直观看出来有没起振  这样吹下估计容易返修

网友:
该换换晶振了

网友:
晶振你要是不会万一又不稳定怎么办呢

网友:
晶振虚汗不可能吧,感觉还是换了会好一些

网友:
换掉不更好。

网友:
ec的还是 桥的啊

网友:
那就花钱买波波吧。bga买了没,更贵。不投资不行啊

网友:
应该晶振波形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能不能确定换了晶振一定好有待考证

网友:
大家遇到谐振电容坏的多还是晶振坏的多,我感觉谐振电容坏的更多啊,换的时候两个电容一定要成对换

网友:
还是换掉保险啊,板子最好在BGA上走一趟

网友:
电阻电容不良吧。加热就正常了。

网友A:
最好还是配备示波器,这东西也便宜,2手的几百块,

网友:
学习了,晶振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B:
查都没查,就靠猜啊,我去

网友:
这招也管用,厉害了

网友:
总感觉会回来的

网友C:
遇到过  就是G480的 要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因为我换了晶振返修了 一起换就好了

网友:
换掉吧,不然不太稳定的!

网友:
你没有把晶振还掉?   用风枪加热 可能只能管一会

网友:
晶振要换掉,避免返修啊

网友:
具体说应该是加热谐振电容吧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确实比较少

网友:
是谐振电容漏电了吧 ?这种应该不稳定才对

网友:
这种楼主多测试一下,比较容易返修感觉

网友:
估计要着返修,最好是换掉晶振,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  就是G480的 要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因为我换了晶振返修了 一起换就好了

好的,回来了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配备示波器,这东西也便宜,2手的几百块,

这个呀,那可以考虑入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都没查,就靠猜啊,我去

放电就能开机,基本很难查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