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E1-422G

楼主(2016-05-15):
AMD 独立显卡BIOS

网友A:
我的是暗屏 但没有找到图纸 先BIOS试一下

网友:
用户把屏捏裂了  之前屏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后来外接了一下显示器 就变成暗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暗屏 但没有找到图纸 先BIOS试一下

暗屏跟BIOS 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屏跟BIOS 没有关系吧!

嗯 只是尝试一下    找不到图纸只能病急乱投医了。不过事实证明确实没有关系

网友(2017-10-27):
不出独显电压            不知是不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