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一体机C455 AMD集显的南桥BIOS

楼主(2016-05-15):
如题,求联想一体机C455  AMD  U桥合一,集显的南桥BIOS,在论坛找的全是4M的BIOS,原机备份是8M,故求此机BIOS

网友:
这个机很新哦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A:
我的4M怎么你的8M呢

网友:
这个机子好奇怪啊。今天换了快板子。机子能开机 屏幕不到边,下面重影。屏幕分辨率不对。我用809f读取原机的BIOS,有重新写入后机子开机不显示电流0.65不跳变。真是遇到鬼了。有从联想知识库里下载最新的BIOS 写入有是开机不显示,但是电流跳变不显示,1.5-----1.2---0.9.只动了BIOS。原机读取的BIOS是8M的。联想知识库下载的有4M的,也有8M的,都不行。明天售后在给块板子试试。

网友B:
有需要BIOS的可以找我。我能进联想知识库,下载各个型号的BIOS。

fsh

网友:
楼上能力强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需要BIOS的可以找我。我能进联想知识库,下载各个型号的BIOS。

大哥,帮我找个8兆的,我也是这个机器一样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帮我找个8兆的,我也是这个机器一样的型号

联想知识库下载的。你试试吧。

网友B:
这个BIOS估计的选这个。最好不要动原机的芯片。找个一样的芯片刷

网友B:
这个是我备份的。屏幕不到边。我不知道这个W25Q64这个芯片 OTP里面有没有数据。要是有数据的话,估计刷了也不能用。我备份的时候没有选择OTP.你试试吧。

W25Q64 CN4505.rar

网友D:
屏不到边不是BIOS的问题了,换BIOS是解决不了的,我以前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M怎么你的8M呢

是8M的,论坛找的全4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知识库下载的。你试试吧。

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估计的选这个。最好不要动原机的芯片。找个一样的芯片刷

估计是带OTP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备份的。屏幕不到边。我不知道这个W25Q64这个芯片 OTP里面有没有数据。要是有数据的话,估计刷了也 ...

机子还客户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6-06-14):
引用 网友D:
屏不到边不是BIOS的问题了,换BIOS是解决不了的,我以前也试过

维修过程     回目录
1、一看这问题,马上想到之前看过的一篇知识库文档,文档编号:108093,根据文档内容,下载刷新屏幕EDID,根据实物编码18200166刷新LG LM215WF4-TLG1这个EDID然而并没有用

2、文档里没有说明刷新完需要关机还是重启,以前刷主机号的时候遇到过刷新完毕需要强制断电才能正常刷新的情况,遂刷新完毕后重启,断电尝试,发现问题依旧

3、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把工具里面的5个屏的EDID都试过了,刷新完毕后依旧分屏。

4、之前刷新是在DOS下的,看到工具里面可以用WINDOWS下刷新,进系统下刷新,依次尝试完里面的每一个EDID,刷新完仍然无效。

5、刷新过程中发现EDID信息是写入EEPROM里的,尝试每次刷新完毕后进入BIOS恢复默认设置,依旧无效

6、工程师进BIOS发现原机BIOS是IJKT16AUS的,版本较低,查询知识库有IJKT28AUS的BIOS,下载刷新,重启后分屏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