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触控板处进水,电流到1.0不动了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6-05-15):
今天下午比较忙的时候,客户送来一台三星R428 板号:BA41-01215A MP1.2,说不小心把水搞倒,洒在触控板处了(两天前),现在有时候可以开机,关了机以后又开不起了,报价拆机,主板拿出来后,发现触控板的下面,主板还是有腐蚀,不太严重,

确定没有掉件后,用洗板水轻轻的洗了一下,再扫了一遍,没事,接可调电源,待机正常,开机触发电流到0.9,1.0不动了,取下内存再开机,电流到0.7左右不动了,看来已经过了内存了,全板供电都正常(小供电除外),在用洗板水洗之前发现BIOS的引脚有腐蚀的痕迹,测了一下1脚和8脚都有3.3V电压,别的地方先不测,简单的入手,刷BIOS,论坛下好BIOS开刷,刷完了上电试机,当然是亮机了,反复试了10多次,没问题,好了,装机吧收钱。进水会损坏BIOS资料吗?路过的高手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没刷BIOS前,电流到0.9,1.0就不动了,屏幕没显示,刷完以后电流到0.9就已经亮机了

网友:
能亮机就好,进水导至主板元件阻值改变,引起的故障也是不尽相同

网友:
电脑故障千奇百怪  修好就ok

网友:
进水刷BIOS倒是不容易

网友A:
进水坏BIOS 的很多~!

网友B:
进水通电后有可能会导致BIOS资料丢失或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坏BIOS 的很多~!

哦,这样啊,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通电后有可能会导致BIOS资料丢失或损坏

哦,这样啊,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 运气好啊

网友C:
一般是进水了 开机不显示 客户多次开机 关机 断电 导致BIOS 损坏

网友:
你不都说了吗在用洗板水洗之前发现BIOS的引脚有腐蚀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进水了 开机不显示 客户多次开机 关机 断电 导致BIOS 损坏

很有道理啊

网友:
谁知道呢?以前修过雷劈北桥虚焊的。客户的话不能信

网友:
进水造成bios问题??

网友:
不太可能吧,是不是内存没插好

网友:
果然,是bios,进水最严重的地方

网友:
进水搞坏BIOS固件。

网友(2018-03-02):
进水坏BIOS??????????加电掉电导致的?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BIOS坏的很少啊。。。。大部分都是通病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