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08222-1 一年不用 不触发

楼主(2016-05-15):
接台Y330 客户说不加电。接电源其实有加电到0.16很快掉到0.06 指示灯不亮  。拆机后发现有2处腐蚀。分别是光驱接口和北桥背面有点点腐蚀。测腐蚀电容。已经短路。敲掉后不短。按开关直接加电到0.74.。插不插内存一样。看来北桥背面也有文章。测了下R159一头1.05V 一头接地。看图纸应该是0.7V也不知道对不对。腐蚀了吗。换了后正常。

网友:
这修机就是要多看细心才行啊

网友:
常时间不用就爱这样,上面有点灰就会吸潮

网友:
电子产品不怕用,就怕不用

网友:
是啊,经常用就不怕

网友:
东西老不用 也不行啊

网友:
R159阻值过大了吧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电子产品放着不用感觉更容易坏

网友:
导致分压不正常

网友:
、R159腐蚀变大 也是能看到腐蚀的 不然外表没问题不一定能查到这边

网友:
细心观察很重要!维修最需要的就是细心。

网友:
R159腐蚀变大    R427只有1K    所以你测到的电压才会约等于1.05V

网友:
电阻坏了,不分压吧

网友:
这机显卡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收钱就是王道,有时候也没那个时间去研究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厉害,眼光特别毒,有时候就是外观就能看出来

网友:
看来氧化也是电子产品的一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