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机械革命 MR X6-LH01原机BIOS编程器备份OK

楼主(2016-05-15):
机械革命 MR X6-LH01 MBPNTSN158-1310 NTSN1511 V1.0 N15P-GX-A2 8显存SR17D

机械革命 MR X6-LH01 MBPNTSN158-1310 NTSN1511 V1.0 N15P-GX-A2 8显存SR17D.rar

3.15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30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什么机器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都没见过

四代的板子,没见过正常

网友:
你好,这一款可以默认VGA输出吗?

网友B(2016-06-30):
我这里有个MR X6-LH01显卡供电有一相的上下管烧穿,更换,开机后,独立显卡不在了!不知道刷个BIOS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个MR X6-LH01显卡供电有一相的上下管烧穿,更换,开机后,独立显卡不在了!不知道刷个BIOS行不行

你换好后,量下显卡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可能是显卡坏了,19直接把它也烧了

网友:
我的火神   V5   和你的版号一样   不知道能用吧    下了一个  不认独立显卡

网友:
权限不够。下不了

网友(2016-08-15):
我这有一个短路的
没有图纸呀

网友: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网友:
不客气,好用就好!

网友C(2017-07-21):
我的代机0.06 不触发  待机只有5V 没有3V     3V电感短路    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不是3V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代机0.06 不触发  待机只有5V 没有3V     3V电感短路    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不是3V电感

待机都是挨着的,芯片是那种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都是挨着的,芯片是那种独立的

我的故障和你一样,3V短路.............................

网友(2017-08-20):
一点一点测试吧 很多原因可以造成重启的 有硬件也有系统的原因啊

网友(2018-07-04):
晕了 权限不够啊  下载不下来 能不能放宽点权限

网友(2020-03-31):
权限不够啊  下载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