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USB口全部失灵!

楼主(2016-05-15):
联想Y560,USB口全部不能用,拆机测试,3个USB端口2个数据正常,其中一个数据信号接口端对地短路!
此短路脚,通过一个电感直通ibexPeak-M_Rev,HM55芯片,果断上BGA,取下来,再次测量不再短路了!直接换芯片搞定!

网友:
功夫了得啊,一击必杀!

网友:
这机器插上 可调   待机应该有点偏高的

网友:
植球植的不错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 基本就是南桥

网友:
楼上正确!供电正常,基本主是SB了

网友:
这种电感的对脚也会穿哦

网友:
料板上拆的一个桥

网友:
这个基本是桥,确定了

网友:
大神啊,支持发贴精神。

网友:
这个基本上无疑问就是桥坏了

网友:
不用刷BIOS,行吗?不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楼主换得果断

网友A:
楼主的是短路还是没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短路还是没阻值

是直接短路,

网友:
ATI  的艹蛋,,不知道能不能报个高价钱

网友:
换的南桥??

网友:
这种的换桥不用刷BIOS的吧

网友B:
怎么不直接换个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直接换个新的了

新的淘过来很多也是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