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24不出3v5V

楼主(2016-05-15):
客户拿来机器说有时候能开机,报价后留机。拆完机后测量无3V5V,用示波器测量5V电感后端如下图,

从波形应该是过压保护了,换了滤波电容不管用,直接换芯片后解决
换后波形

按开关亮机

网友:
波形上看,才冒了个小头就过压保护了这么快

网友:
有波波更直观

网友:
示波器修3   5 V 还是方便的

网友:
示波器啊,高大上啊

网友:
还是示波器好用

网友:
个人示波器不一样,我这有记录  5V正常是4.8左右。这个都到5.7了,大了1V

网友:
很好的示范

网友A:
本人小白,可以问一下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
这板看来这问题比较多哦,我也修了几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小白,可以问一下是什么芯片吗

待机芯片啊   这还问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一击致命还是示波器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