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6C 板号:K46CM V2.0 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6-05-15):
待机电流0.003,有5V没3V,应该正常,,触发后3.3V出来,电流0.016,只有3 5V,,其它没测到电压,长按开关也关不了机,刷过BIOS,,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也没图,纸.

网友:
有点位,要习惯了,没有办法了。华硕的都没有图了

网友A:
有触发现象  重点查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触发现象  重点查桥

机器来我这之前拿去别的地方修过,,可能价格问题没修,,被上家动过手脚,,线路板有几处地方割线,,,

网友:
补上割断的线还是不行,,,估计还有拆电阻

网友A:
最烦这种割线的 割的隐秘点都发现不了

网友:
被动过的 没有板子对比 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烦这种割线的 割的隐秘点都发现不了

是啊,,,没事就拿出来左看看右看看,,,都没什么发现,,打算放弃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是排阻容易出问题么

网友:
没有图纸 ,你要找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