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楼主(2016-05-15):
今天接了一DELL 3420说是进水了不开机,没多说报价让客人把机子放这。拆机一看没什么地方腐的,放一下电在接上电源自动开机了,进系统都正常,把我那个高兴啊。准备装机的时候见BIOS 芯片边上有霉,顺手就用洗板水洗了下。还把进水的地方都洗了下,保险嘛 !好装好机,开机进系统滚动条一过黑屏。。。。。TMD的半天了还是这样,后来就拆机没少件,装系统没用什么都 试了都 没用。现在就是进安全模式可以不装显卡驱动也可以,那位兄弟帮分析下了。BIOS刷过了。显卡也加 焊过了

网友:
就怕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有进水腐蚀重点排除   检查显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进水位置 特别是显卡周围重点排查

网友:
肯定是进水的地方的问题,慢慢找,

网友:
应该少显卡的小供电,